3轴云台的 YAW 电机和其它两个电机安装要求不一样么

楼主(2017-12-06):
无刷电机一般是一面薄的,一面厚的。我看了几个云台都是 Yaw 的会和Pitch和Roll颠倒过来装,比如上图这个,Yaw的如果和P / R一样装的话,红色这面薄的应该接减震,黑色这面接支架。

我一直以为电机两面是一样的,这个云台的 Yaw 必须要和其它两个颠倒过来么???

网友:
红色这面薄的应该接减震,黑色这面接支架

网友:
没有这个要求的,主要是接线的原因,一般毛子固件的云台可以把主板装在YAW臂上,也就是YAW电机和ROll电机之间,如果YAW还用ROLL和PITCH那样的装法,那么电机线就要穿过电机中孔才能接到云台主板上,换个面装可以避免穿过电机。

你这个图截的是Storm32的,Storm32无感的都使用了毛子有感的那种算法,导致Storm必须要有一个传感器在最上面才可以工作,所以如果用的是Storm32,你可以选择把主板装在YAW和ROLL之间,另外再装一个传感器到最上面,或者直接把主板装到最上面,主板上面有一个传感器的。

电机的装法是怎么好接线怎么装,正反没有影响,对于任何控制板都是这样。(当然,排除那些有感电机)

网友:
这是什么云台

楼主:
taobao上的图,可以支持apsc微单的,品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