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 如何链接加密狗,控没有给一头3.5一头miniusb的线

楼主(2017-12-06):
devo10 如何链接加密狗,控没有给一头3.5一头miniusb的线 ,买的加密狗也没有miniusb的接口线

楼主:
谁有devo10连freeRider的经验 分享下吧

网友A:
D10有3.5口。插上再开机就行了

网友:
3.5一头接遥控器一头接狗usb后插孔里,

网友:
狗本身就是个usb口,另一边是3.5孔

网友:
控给了一根两头都是3.5的线!

网友B:
加密狗连接音箱线 另一头连接devo10后面的孔里面 不需要任何设置 直接可以用

楼主:
我看大家都说d10有3.5的孔,但是我没找到啊 控背面中间有个橡胶盖,掀起来是个miniusb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狗连接音箱线 另一头连接devo10后面的孔里面 不需要任何设置 直接可以用

我看大家都说d10有3.5的孔,但是我没找到啊 控背面中间有个橡胶盖,掀起来是个miniusb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有3.5口。插上再开机就行了

我看大家都说d10有3.5的孔,但是我没找到啊 控背面中间有个橡胶盖,掀起来是个miniusb口啊

网友C:
反面左下角,有橡胶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面左下角,有橡胶盖!

左下角那个不是教练接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大家都说d10有3.5的孔,但是我没找到啊 控背面中间有个橡胶盖,掀起来是个miniusb口啊 ...

左右有个橡胶垫 打开啊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大家都说d10有3.5的孔,但是我没找到啊 控背面中间有个橡胶盖,掀起来是个miniusb口啊 ...

后边右下角还是左下角吧。遥控器不在手边,没办法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下角那个不是教练接口吗?

不是左就是右!!!用3.5线头试一下!!!

楼主:
就是那个dsc口 多谢了 ,今天freerider了一把 难啊 有的联系了 不知道有没有文章详细介绍摇杆和飞行姿态关系的,想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