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故障码

楼主(2017-12-06):
有没那位遇到过呢?字面意思是节流以下故障,pix飞控的有没有懂的大神帮下忙呢?

网友:
意思是油门值低于时空保护的油门值,要么调高油门值,要么调低时空保护的那个值

网友:
如果当前油门明显已经高于失控保护的值,那么只能关闭这个了。
我有个控就是这样
所以直接关闭了。在解锁选项那里填65.直接屏蔽这提示

网友:
全部参数表 arming-check 改为0

网友A:
配置~ 初始设置~ 故障保护  油门保护pwm设置为9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 初始设置~ 故障保护  油门保护pwm设置为975

故障保护我就没动过

网友:
遥控器没有打开吗

网友:
這是飛控連電腦後~  遙控器還沒開~ 所以會顯示 這個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