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灵感贴

楼主(2017-12-07):
(无正文)

网友:
楼主的字才是亮点!!

网友:
3我想  应该  可能  都不行  就像两个摄像头用一条y线可以在一个屏幕上显示吗   如果不用切换器  分屏器 是不能的

网友:
应该都可以

网友:
ppm只有八通道输出

网友:
表示不懂啊qwq

网友:
应该都可以,但是没必要,常见飞控的输出口一般也都有8个通道,大部分情况下四轴或者固定翼模式也就用前四个输出。后面的其实是可以配置成直接输出遥控器的某个通道信号的。这样比你单接解码器简单多了。

据我所知apm/pix系列,F3/F4系列都是支持这种操作的,地面站可以设置。

网友A:
实际很多人都是这么用的

ppm和sbus都可以这样接,例如一个ppm/sbus信号输出8个通道,其中1-6通直接送到飞控,剩下7-8是可以接其它设备的,虽然飞控收到了1-8的信号,但在飞控中的设置只用了1-6,7-8就是空的,你遥控上给7-8设置不管什么花样的输出,飞控都不理会的

这样通过ppm/sbus解码后得到的其实也是8个通道pwm,现在遥控上定义了1-6给飞控用的,如果你接个舵机在油门通道,那么舵机也会跟着你的油门杆动作的,但不是你实际需要的操作,因为,在遥控器的定义里,这个通道就是油门,接对了工作就是对的

所以,剩下的通道尽管用、放心用、大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很多人都是这么用的

ppm和sbus都可以这样接,例如一个ppm/sbus信号输出8个通道,其中1-6通直接送到飞 ...

不要有任何怀疑,楼主的思路是正确的,这样玩的人真的不少

楼主:
收到好人卡,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很多人都是这么用的

ppm和sbus都可以这样接,例如一个ppm/sbus信号输出8个通道,其中1-6通直接送到飞 ...

谢谢了

网友B(2018-01-16):
乐迪的接收不就是有SBUS或者PPM跟PWM信号同时输出么?!我想跟楼主的思路应该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的接收不就是有SBUS或者PPM跟PWM信号同时输出么?!我想跟楼主的思路应该差不多的吧

可以同时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同时输出吗

对的!就是同时输出,1到4通道固定为摇杆的,5通道以上都可以定义,就是PWM输出!不过我还没用到挺不错的

网友:
接收机上sbus 和ppm。会有别的通道的。在ppm信号线上y  转换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