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关于电机电调配几S电池问题

楼主(2017-12-07):
各位大神,请各显神通!我是个新手!问几个小白问题!

手底下有群汐4208(380KV)电机4个,中特威红蜘蛛30A电调4个,APM2.8+M8NGPS一套(没有电流计,数传之类的)650轴距机架一套,还有2轴云台和山狗相机!天8x遥控一套!12x38螺旋桨n套

问题1:我想航拍的话,需要用几S锂电池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最大多少C等参数和建议,求详细答案!

问题2:买了电池还需要用到电流计这个东西吗?电流计起到什么作用?

问题3:碳纤维机架没有分电板我还需要买个分电板吗?需要买什么样的分电板?

问题4:除了以上自己有的,我还需要什么配件才能组成一部完整的航拍机?

谢谢各位大神的耐心指点,真心感谢!之前玩过穿越机,对四轴很是不懂!最后问下30A电调够用吗?

网友A:
动力不行 380kv 只能用6s 这个机架应该装不了15寸的桨后面的问题就不要考虑了
要么换机架 要么再投资一套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行 380kv 只能用6s 这个机架应该装不了15寸的桨后面的问题就不要考虑了
要么换机架 要么再投资一套动 ...

您的意思是电机和机架不匹配对吗?多大的电机才匹配这套机架呢?电调有没有问题啊?用6S电池能将就着飞吗?

网友:
6s 15-20c,记得买个电流机给APM供电,蛮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电机和机架不匹配对吗?多大的电机才匹配这套机架呢?电调有没有问题啊?用6S电池能将就着飞吗 ...

能飞的起来要用4S电池 700-800KV的马达 因为桨太小了
电调没问题 4S 6S都可以用
6S的是飞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