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款电调!

楼主(2017-12-07):
这款电调是闲鱼上收的!和4208(380KV)电机能否搭配?

网友A:
看你的电机表多少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机表多少安

是这个吗

网友B:
早期的中特威,驱动低KV马达不是很好,如果有条件,建议刷Bl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中特威,驱动低KV马达不是很好,如果有条件,建议刷BlHeli。

真心不会刷

网友:
飞丢过4个。不过这电调易堵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对的,按着表上说的可以用6s电池和30A电调,最安全的是你飞一会摸摸电调温度。

网友:
我说可以用,你还不信,不能用我卖你电机的时候不就告诉你了么

网友:
能用就行

网友:
这是穿越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