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H36 控玩 水陆空, 但最后还是要失望

楼主(2017-12-07):
都知道H36控是玩小四轴的

做了个H36的接收机, 就可以把H36控扩展到水陆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c0502yk02s5&auto=0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i0515u1w3ny&auto=0

最后这个视频已经发布过了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b05021wqh6t&auto=0

但是只有少数H36控能用,找H36软件公司要跳频表,不给, 所以不可行,失望了!
还好佩恩开源控能替代它,过几天,你就会看见带开源接收机的佩恩小控(主控,发射,接收全DIY)

网友A:
四合一高频头和h36对不了频,可能是因为跳频协议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高频头和h36对不了频,可能是因为跳频协议的原因吗

不会吧, 4合1 高频头和 H36小四轴对频还是能对上的。 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4合1 高频头和 H36小四轴对频还是能对上的。 你是什么情况?

stm32的新四合一高频头,协议也没选错,按步奏操作,就是对不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新四合一高频头,协议也没选错,按步奏操作,就是对不了频

先确认 nrf24模块没问题,   看看其他协议的玩具也能玩吗? 比如 symax, v202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确认 nrf24模块没问题,   看看其他协议的玩具也能玩吗? 比如 symax, v202

我正准备才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小控很喜欢,但是精度不行,有没精度高点的小控呢?

楼主:
佩恩开源小控替代 H36 的帖子在 http://www.moz8.com/thread-138097-1-1.html

网友B:
看楼主的虾艇很好玩,请问大约得需要多少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虾艇很好玩,请问大约得需要多少米呀?

2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