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osd怎么刷固件

楼主(2017-12-08):
这是usb转ttl的线,红色线是我自己引出的DTR脚。
osd刷固件的口子没写是什么脚,不知道应该怎么接。有没有人有刷固件教程?? PS:这个接飞控和图传用不了,显示器显示无信号。个人感觉是不是osd出问题了,因为这个是别人送的

网友: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请看OSD编。

网友:
这东西经常刷 改配置 很简单 不知道怎么教
楼主慢慢百度吧
RX 接 TX
TX 接 RX
没必要用到6针的ISP

网友:
我的osd可以用就是不能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到的引脚:gnd.vcc.rx.tx.dtr

网友B:
你这个是刷boot引导档的, 刷固件用usb>ttl 才行 , osd除blk针不用接,其余全接上usb 便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刷boot引导档的, 刷固件用usb>ttl 才行 , osd除blk针不用接,其余全接上usb 便可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d上面这些脚在哪里??我没找到啊

grn>dtr rx>tx tx>rx  正负对应接上便行 , 合共五根线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直接接到那一排上,DTR接DTR RX-TX TX-RX,记得+5v别接到别的上面,我上次一不小心碰到整废了一个OSD
刷固件用OSD_Config这个软件,记得安装驱动
求助osd怎么刷固件 k2刷什么固件好,k2p怎么刷固件 作者:Microsoft 9579 自己画了一个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没有手机,用运动相机照的,所以对焦23333
凑合着看吧

网友:
运动相机照的,没有对焦,凑合着看

网友:
求助osd怎么刷固件 k2刷什么固件好,k2p怎么刷固件 作者:Microsoft 4452 自己画了一个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求助osd怎么刷固件 k2刷什么固件好,k2p怎么刷固件 作者:Microsoft 6626 自己画了一个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