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410装机。比较满意了

楼主(2017-12-09):
2轴云台,4s5200电池,起飞重量1450克,应该25分钟没有问题。

如果用18650电池,重量还可以减少100克,达到1350克,30分钟没太大问题。

网友A:
电机和桨是啥的

网友B:
micro pix 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 pix 好用吗?

一样的。扩展稍微差些,不过一般也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桨是啥的

2216 kv700,1145桨

网友C:
能比大疆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比大疆稳吗?

不好意思,没用过大疆。

网友:
我记得DH600上悟的动力套装,加6S11000的电池可以飞50多分钟的

网友:
鸡架偏软

网友:
這個使用心得,提供一下,謝謝

网友:
铝管的机臂有点软啊

网友(2018-03-06):
图传为什么要朝上,不应该朝下吗?【表情】

网友(2018-07-01):
学习,这个高手,可以航拍

网友(2018-12-26):
用的多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