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飞控调试

楼主(2017-12-09):
F3  EVO飞控调试,电机调试不平衡怎么处理。
摇门停那不动,有一个有时两个自己会慢慢往上标。
电压1s  2s 都一样。

网友:
这个没事啊~~~试飞的时候装了螺旋桨飞不会这样的

网友:
数值不对

网友:
关于穿越机搭配f3飞控3号电机高速转解决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184

楼主:
今天换了下小电机试试,1S的数值是差不多了,就是飞不起来,总重46克。

网友:
正常情况,确保陀螺仪较准完毕,油门较准好了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