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起飞会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12-10):
自己组装的f450.起飞的时候往头部倾斜是为什么?我没有设置好吗??好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向或桨,反了!不用问我是谁,做好人好事不留名字

没错啊

网友A:
如果电机转向和桨没有装反的话,要么就是电调不同步,校准油门行程。你用的什么飞控?再不行就重新刷固件重新校准水平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转向和桨没有装反的话,要么就是电调不同步,校准油门行程。你用的什么飞控?再不行就重新刷固件重 ...

电调刚刚校准了,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刚刚校准了,唉

怎么看感觉电机的转动方向不对。另外子弹头拧紧了吗?

网友:
电机转动方向对了吗   遥控器校准没有   看看遥控器是不是没有回中   机架和飞控水平校准

网友:
桨没装反,那一定是电机转向反了,如果都正确那一定是电机顺序没插对

网友B:
参数再调一下,尤其是飞机姿态数据,在注意一下那个pid调试,要是不是电机,电调,的原因,就是数据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再调一下,尤其是飞机姿态数据,在注意一下那个pid调试,要是不是电机,电调,的原因,就是数据错了

到不了PID的级别,应该还是一些低级错误。

网友:
飞控摔坏了也会导致

网友:
楼主连接地面站看下,飞控是不是平的,我炸一回也这样连机显示不水平

网友:
加速度计重新校准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