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解锁高速转

楼主(2017-12-10):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我的新装的f3.解锁推油门电机就高速转,正常吗,不敢试飞,怕降不下来,只能最小油门电机才停止转动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电调协议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电调协议选对了吗

行程在cf里电机选项设置的,协议是  onehst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电调协议选对了吗

用的是好盈乐天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电调协议选对了吗

固件刷的是bf  sp...3  3.20

网友:
高中低档位数值不对

网友:
刷3.1.7的固件试试
我上次也是一个OMNIBUS F4刷了3.2.0的固件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调参软件不是有个解锁不旋转的设置吗?

网友:
检查输出接四个电调的顺序

网友:
检查飞控输出接四个电调的顺序。

网友B:
其实你装上桨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装上桨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