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桨和碳纤维桨的选择

楼主(2017-12-10):
700机架4108电机效率表显示可以用14——16寸桨,取中就选了15寸桨。请问老司机们15寸的折叠桨和碳纤桨哪个好?

网友:
折叠桨震动小

网友:
DJI1552,小贵,但是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A:
直讲效率高,折叠的地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讲效率高,折叠的地方小

折叠桨震动大还是直桨震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叠桨震动大还是直桨震动大?

折叠震动大,apc直桨比较好

网友:
看需求,折叠桨比较小,碳纤桨效率高,续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