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云台控制板更好?

楼主(2017-12-11):
我之前买了不少三轴云台 现在准备弄手持云台都准备好了就差控制板了 选择毛子还是storm32?有什么区别?

网友:
同问,想diy一个,求经验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我看了下参数 storm32最大1.5a电流 bgc有10a大电流……我的是4108电机 没事么?

网友B:
华科尔控制板好

网友C:
现在的话,用STorM32-NT或者T-STorM32吧,毛子的也好。主要是正版的贵,盗版的升级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控制板好

不知如何获得华科尔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话,用STorM32-NT或者T-STorM32吧,毛子的也好。主要是正版的贵,盗版的升级不方便。 ...

t-storm32和普通storm32区别是什么? nt和前两者的区别是什么?_?

网友:
目前正在用毛子的,还不错

网友D:
哎呀,自制mwc,云台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如何获得华科尔控制板

淘宝可以搜的到华科尔三轴云台控制板 板子有点小贵,不用电脑调参也不用什么调参软件设置,板子自带用买来送的塑料螺丝刀调参云台各个角度,很方便不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如何获得华科尔控制板

华科尔云台控制板不满意也可以看看我发的淘宝链接,舵机三轴云台控制器。
【三轴舵机云台控制器 陀螺仪 舵机 控制板 三轴云台 舵机云台】http://j.yoafj.com/h.yOUTL8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或复制这条信息¥NcYf0871NPo¥后打开手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呀,自制mwc,云台模式

还可以这样搞?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可以搜的到华科尔三轴云台控制板 板子有点小贵,不用电脑调参也不用什么调参软件设置,板子自带用买 ...

这个好像真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t-storm32和普通storm32区别是什么? nt和前两者的区别是什么?_?

STorM32-NT是每轴都独立的模块,很小,装在每轴的电机后面,全部使用NT总线(STorM32作者自己定的通信方式)通信,相对于普通STorM32,特点是小,连线简单,便于安装,不存在IIC干扰问题。

淘宝上面的普通STorM32可以升级固件后支持NT传感器,NT传感器可以用STorM32-NT的模块,也可以用CC3D飞控刷写固件后得到。这样也可以避免普通板和传感器经常出现的IIC干扰。

T-STorM32是目前最好的STorM32,支持有感,NT总线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t-storm32和普通storm32区别是什么? nt和前两者的区别是什么?_?

STorM32-NT是独立的模块,每轴都有一个单独的驱动,装在电机后面,每个模块之间使用NT总线通信,NT总线好像是STorM32作者自己开发的一个通信协议。特点是小,接线简单,安装方便,没有干扰了(普通的会有IIC干扰)。
以下是STorM32-NT的模块,从左到右分别是NT imu,NT imu-Mini,NT motor,NT logger,NT breakout,NT splitter以及CC3D-Atom(CC3D可以刷写imu固件然后当NT imu使用,所以被放上来了)

至于T-STorM32,简单点讲可以理解为有感的STorM32-NT,实际上从STorM32的解决方案本来就比毛子的厉害一点点,从NT开始更厉害了,到了T-STorM32,基本可以说是目前能弄到的最好的控制板了(毛子即使32位有感的imu和主板间依旧是IIC通信,讲道理这个协议是不能用于跨板通信的,所以这样用经常出现IIC干扰,软件校正不说别的,绝对会带来延迟更大的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真的很方便……

是吧,我用过的,别的毛子板云台还用调参软件电脑设置麻烦,华科尔不用电脑设置角度,要是用遥控器控制云台俯仰90角度就用螺丝刀旋转就行了很方便

网友E:
你的三轴云台出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三轴云台出不出

有个好的 但前天把y轴电机线拉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好的 但前天把y轴电机线拉坏了

出不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这样搞?厉害

我也不懂,反正知道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好的 但前天把y轴电机线拉坏了

加好友看看

网友:
对于云台还是不懂啊,继续学习。

网友(2018-06-14):
引用 网友C:
STorM32-NT是独立的模块,每轴都有一个单独的驱动,装在电机后面,每个模块之间使用NT总线通信,NT总线好 ...

这个国内没有么?

网友:
新手表示不懂,过来看看大神们的见解

网友(2018-09-23):
新手 想自己DIY云台,买什么控制板好?代码开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