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教程:无人机日常维护保养攻略

楼主(2017-12-11):
科技的逐渐进步,让无人机走向了消费级,称为了大众的时尚,不再像电影电视里那样神秘。但是高大上的无人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也难免会有损耗。对一些爱机人士来说不免让人心痛,所以必须尽力注意无人机日常的保养,尽力延长使用寿命。
一、无人机机身
目前大多数无人机采用碳纤维材料作为机身,在保护无人机内部电路不被外界环境腐蚀的同时,一般也设有散热孔,正是这些小的孔隙恰恰让机身受到腐蚀难以清理。雨、水、沙尘等都会通过此孔隙进入机身内部,不及时清理保养,日积月累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1)检查飞机机身螺丝是否出现松动,机身结构上,飞机机臂是否出现裂痕破损,如有裂痕,尽量更换或者寄回检测维修;
2)检查减震球是否老化(减震球外层变硬或者开裂),如果减震球老化应及时更换,避免影响航拍效果;
3)检查GPS上方以及每个起落架的天线位置是否贴有影响信号的物体(如带导电介质的贴纸等);
4)检查可变形系统机架结构,形变组件在变形过程中是否正常顺滑。污染异物需要及时清理,组件若有损请及时返修。
5)尽力避免在沙土或者碎石等有小颗粒存在的环境下起飞。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在此次飞行无人机之后尽快清理孔隙周围,减轻对机身以及内部的腐蚀。
6)十分不建议在雨雪天或者雾气较大的天气使用无人机,若无法避免,尽快使用完毕,断电擦干,风干一阵或者放到防潮箱吸潮,确定湿气除净后再次使用。
7)维护保养用小工具:
①一个柔软的小清洁刷:用于清除可能陷入无人机缝隙中的沙尘,也可以用清管器代替。
②气瓶或者气球:可以用它清除无人机“敏感部位”的尘垢,如电机或电路板旁边的尘垢,而且还不会损坏无人机。
③异丙醇:可以让你的无人机外壳光洁如新。这种清洁剂可以祛除污垢、草渍、血液等99%的各种顽渍,还不会损坏电路。
④柔软布料:如果你想把无人机拆开来进行大扫除,这块布必不可少,它可以和异丙醇协同工作,配合完美。
二、无人机电机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1)清擦电机。及时清除电机机座外部的灰尘、油泥。如使用环境灰尘较多,最好每此飞行之后清扫一次。
2)检查和清擦电机接线处。检查接线盒接线螺丝是否松动、烧伤。
3)检查各固定部分螺丝,将松动的螺母拧紧。
4)检查电机转动是否合格。用手转动转轴检查是否灵活,有无不正常的摩擦、卡阻、窜轴和异常响声。同时检查电机上各部件是否完备。
5)如通电之后,某个电机不转或者转速很低,或有异常响声,应立即断电,若通电时间较长,极有可能烧毁电机,甚至损坏控制电路。
三、无人机螺旋桨

螺旋桨可是无人机快速消耗设备之一,在日常飞行过程中,炸机可以尽力避免,但是避免了炸机也可能会炸桨。每一次飞行之后都应该检查桨叶外观是否有弯折,破损,裂缝等,只要有一点问题的螺旋桨请弃用更换。
四、无人机遥控器

1)不要在潮湿、高温的环境下使用或放置遥控器,因为那样很容易使遥控器内部元件损坏,或加速遥控器内部元件的老化,也会造成外壳变形。
2)避免让遥控器受到强烈的震动或从高处跌落,以免影响内部构件的精度。
3) 注意检查下遥控器天线是否有损伤,遥控器的挂带是否牢固以及与航拍器连接是否正常,如果遇到不能解决的情况请及时联系售后处理。
4)在使用或者存放过程中,尽力不要“弹杆”。
5)检查遥控器的各个接口处是否有异物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
6)注意遥控器的电量。
五、无人机云台&相机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为了保证正常使用与良好的拍摄效果,云台相机也是要注意养护的配件。
1)使用一段时间后,建议检查下排线是否正常连接。
2)金属接触点是否氧化或者无损(可用橡皮擦清洁)、云台快拆部分是否松动、风扇噪音是否正常。
3)相机镜片要注意不要用手直接触摸,被污损后可用镜头清洁剂清洗。
4)系统通电之后,检查云台电机运转是否正常。
六、无人机电池的保养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无人机所有装备中,消耗量最大的非电池莫属了。对于电池,应尽量遵循六不原则:不过充、不过放、不满电保存、不损坏外皮、不短路、不着凉,这样可进一步延长其使用寿命。
1)首先检查电池是否可以使用,观察电池外观是否有鼓包。有鼓包的电池不建议继续使用。有些无人机专用电池装在保护壳内,可观察电池安装后是否松动。如果安装不畅,很有可能是电池膨胀将保护壳挤变形了。
2)如果经常外出航拍,还应注意温度对电池的影响。从“热地”到“寒地”,在低温地区使用时,电池应做好“保暖”和“热身”工作,以减少电量突然降低的情况。极端温度环境对电池的损害非常之大,冬天过冷和夏天过热的情况下,都会导致无人机的续航时间降低。不要在热源的附近使用或存放电池,如阳光直射或热天的车内、火源或烤火炉。电池理想的保存温度为22~28°C,切勿将电池存放于低于零下10°C或高于45°C的场所。
3)长时间不用时应把电池放在阴凉且干燥的地方保存。电池每隔大约3个月或经过约30次充放电后,需进行一次完整的充电和放电过程再保存,以保证电池的最佳工作状态。定期检查智能飞行电池寿命,当电池指示灯发出低寿命报警时,请更换新电池。

网友:
帖子很好qwq,有用

网友(2019-10-14):
多谢了,学习一下,新人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2020-04-04):
穿越机:“保养?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