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抽风

楼主(2017-12-12):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解锁后推一下油门然后有一个电机转速突然加快导致机子侧翻

网友:
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机顺序安错了。

网友:
在地面站里每个电机都测试一下

网友:
电机顺序安错了+1 或者桨方向错了

网友:
我有过。一开始正常飞 推油门有时候会突然和你说的一样一个会翻滚, 劝楼主换块飞控,我就是因为这失控 ,一架机就飞河里去了,尸骨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