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选择

楼主(2017-12-12):
选择困难症

网友A:
感觉都差不多,主要看板子做工,看下评论,我买的第二个,感觉还可以,不过也没用过第一个,不知道对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越小越好!四轴越大越好!

差不多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F3

那看着这个哪个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差不多,主要看板子做工,看下评论,我买的第二个,感觉还可以,不过也没用过第一个,不知道对比如何 ...

看来看去就看到这俩最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差不多,主要看板子做工,看下评论,我买的第二个,感觉还可以,不过也没用过第一个,不知道对比如何 ...

还有一个纯红色的感觉挺好,但是好像挑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

网友E:
没啥区别 其实要避免用F4 不然用F3 不然用F7
F3 主要是便宜
F4 没有串口的反向器 所以sbus 或者sport需要另外接线
F7 对比F4 不只是处理频率更快 DSP有更多优化, 另外F7 也要选Uart 多的板子
如果考虑长期投资的话 肯定直接买F7 以后SBUS, OSD, VTX SmartAudio, SmartPort, GPS, 相机控制  这些都可以很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区别 其实要避免用F4 不然用F3 不然用F7
F3 主要是便宜
F4 没有串口的反向器 所以sbus 或者sport需要另 ...

哇靠早说啊,都拍了。我以为现在最高就是F4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啥区别 其实要避免用F4 不然用F3 不然用F7
F3 主要是便宜
F4 没有串口的反向器 所以sbus 或者sport需要另 ...

还有f7呢,才听说,我去搜一下

网友F:
已经买好了第一个,再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买好了第一个,再路上

我的还在萝卜家,待收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买好了第一个,再路上

我也选了第一个,感觉旗鼓相当没一个前辈指导。唉!最后看第一个原价高就买了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买好了第一个,再路上

听说第一个和普通比起来要比较大,准备上210下挂的有点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第一个和普通比起来要比较大,准备上210下挂的有点慌

对的稍微有点大,之前有过一块F303的,但是不影响啊 不过我这次机架也一起换了。钱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选了第一个,感觉旗鼓相当没一个前辈指导。唉!最后看第一个原价高就买了第一个

嗯。这个飞控 问题最大的是和电脑连接,我家里3台电脑都按照教程装驱动只有一台电脑能连接其他两台都不行,我也是醉了,以前买过B6F30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这个飞控 问题最大的是和电脑连接,我家里3台电脑都按照教程装驱动只有一台电脑能连接其他两台都不行 ...

壕,我家一电脑都没有    感觉要抱着去网吧泡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壕,我家一电脑都没有感觉要抱着去网吧泡着

跑网吧调参?还要带着电池和控去,这个回头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网吧调参?还要带着电池和控去,这个回头率高的

还有机机也要带着调电机转向啥的,打算软件控制转向那样布线好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机机也要带着调电机转向啥的,打算软件控制转向那样布线好看

嗯啊,机也要带着,,装个BL就可以了,,不用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啊,机也要带着,,装个BL就可以了,,不用改线

不懂的人看着就是玩具壳都烂了的玩具板子都露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啊,机也要带着,,装个BL就可以了,,不用改线

马上放假了,开通宵了。都打游戏没人注意你的

网友:
第一个萝卜家的,方案就是omnibusF4SD,但是优化了布线,比原来的布局好一些。
第二个是盗版。
正版售价应该是三百多,用的ICM206陀螺仪,理论上可以上32k采样率,正版写的是12层电路板,盗版的几层我就不知道拉。
但是这个陀螺仪是外置加减震胶的,理论上飞控不需要再做减震了。但是装配工艺要求很高,盗版的我不知道行不行。

另外EZK的我补充一下,F4,板载只有一个反相器,所以可以直接接sbus,但是你要在sbus上面,再接frsky的smartport数传,由于smartport数传信号也是反向的,这两个就没法同时工作。
解决办法是从frsky的接收机焊接一根不反相的数传出来,这个改改也很容易,大部分人接收机不都还要拆针嘛,没问题的

网友:
飞控么,好用稳定,便宜就行了,基本炸的厉害起来,飞控野史消耗品,更何况穿越机更新速度那么快,现在的飞控没几个月就过时了,要用新功能还得自己改。
(你看F3 EVO上Dshot就要改针脚)
好用,实用,便宜,就行。

网友:
F3的可以不考虑了,运算资源的瓶颈已经出来了。(比如动态滤波只能可靠的运行在4k/4k下面),F4是现在主流,运算资源也还有很大富裕,F7是将来主流,看你自己喜好和预算两。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兔蛋 @武杰杰 @飞鸟翌 @永远的零 呜哇T﹏T

还是塔式比较好。或者飞控分电板AIO、电调分体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塔式比较好。或者飞控分电板AIO、电调分体独立

飞控是b6f405,带了分电板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