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2.4.8的各位前辈们 进来帮帮忙把

楼主(2017-12-12):
飞机调试好了之后,出去试飞。    起飞之后我把油门推到最大之后,飞机起飞之后  也就是距离地面五六米之后   飞机就不继续升高了  接下来 就是垂直下降 再推 油门 也不起作用。  动力输出没问题    电池也是满电。   请教各位大神 大哥 叔叔 阿姨  哥哥 姐姐   前辈  们   这个问题怎么办 ?

网友:
你电调校准没有?

网友A:
看来是动力不行 电压掉得厉害 电机输出已经饱和了
6-7年前我也有机器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太重了

网友B:
是不是超重了   电池多大   或者失控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动力不行 电压掉得厉害 电机输出已经饱和了
6-7年前我也有机器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太重了 ...

谢谢您  提供宝贵的 方案 但是之前我做的 全部是这样的   也全部都正常运行, 电池是3s 2600mah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超重了   电池多大   或者失控返航了

没有装GPS    电池是 3s  2600毫安的  我之前装的 和这个一摸一样甚至 有的比这个还重点 也都没问题正常起飞了 。老婆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装GPS    电池是 3s  2600毫安的  我之前装的 和这个一摸一样甚至 有的比这个还重点 也都没问题正常 ...

不好意思  后边多大了 几个字 不小心碰到键盘了  就没注意看  。请忽略

网友C:
应该是触发了低电降落或返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触发了低电降落或返航功能

那个我是禁用的 就没有 用那个

楼主:
校了N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动力不行 电压掉得厉害 电机输出已经饱和了
6-7年前我也有机器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太重了 ...

不能把          9045的桨。2212电机  (就是精灵上的电机)轴距455    整机重量1KG  这是第五架了  前边的都能正常飞行呢  现在就是这个不行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太难整了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D:
开启地理围栏了吗?飞机左右飞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能在两三米的高度正常飞行吗?然后再检查一下电池的是不是寿命快到了。

网友A:
不然就是天气太冷电池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启地理围栏了吗?飞机左右飞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能在两三米的高度正常飞行吗?然后再检查一下电池的是 ...

那个地理围栏 没开      之前 在两三米也能正常飞行 但是  飞一会 就不行了  飞机就开始自己下落  在推油门   都不管用  电池呢 装在别的飞机上都能正常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就是天气太冷电池受不了了

不会的    电池都是热乎了以后 采用的  能正常放电      一样装在别的飞机上 能正常飞行呢

网友:
那就要看日志了

网友(2018-01-15):
引用 楼主:
不会的    电池都是热乎了以后 采用的  能正常放电      一样装在别的飞机上 能正常飞行呢  ...

楼主,处理好了吗?

网友(2018-03-05):
是不是电池问题,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