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发光二极管该怎么接

楼主(2017-12-12):
大神解惑发光二极管怎么接

网友:
电源指示灯吗?发光二极管有正负极的,负极接负,正极串个100--200欧姆的电阻接电路正

网友:
串个1K的电阻,5-12V都能满足。保持二极管两端的正常分压即可。

网友:
发光二级管一般10毫安的工作电流足够了,要接电阻按1v1k1毫安计算,串1k电阻,5伏就是5毫安,用万用表量一下,量了,红表笔那头就是发光二级管的正极,黑表笔就是负极

楼主: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