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电脑连接不上mp地面战怎么驱动

楼主(2017-12-13):
求求大神教教

网友:
电脑下载一个鲁大师,会检测驱动的,自动安装就行

网友:
被楼上抢答了!

网友:
说来话长,首先要连上电脑后在设备管理中是否找到com口设备。(简单的判断就是插电脑后能听到叮咚两声)。有再说

楼主:
谢谢大哥们晚上下班儿回家就整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 打一下驱动试试

楼主:
我用驱动精灵也不好使。

网友:
鲁大师比驱动精灵好用吗?不懂啊

网友(2019-12-14):
这个我也跟了一段时间,修改出来一个版本,不过一个人太多要搞就没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