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的电池可以用在apm航拍吗 主要到看重量轻

楼主(2017-12-13):
刚刚注册不知道怎么发帖

网友:
首先,可以用
其次,同指标并不轻
最后,同指标贵好多

大疆续航好并不是电池牛,而是因为整机系统设计,效率高,包括桨和机身外壳的因素都不容忽视。

至于电池因为有智能管理电路存在,还有硬外壳,实际上应该还要重一些。

网友:
没必要啊。

网友:
可以的,就是大疆的电池带保护板,没电了就自由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