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坑了

楼主(2017-12-13):
新手刚到,一直玩固定翼,多轴,原来在部队飞靶机,现在国家各种规定不敢玩了,玩玩小的,穿越。看了好多教程个帖子,现在弄得一头雾水,cc3d地面站调参中文界面,看上去好调试,但是板子调试gps比较麻烦,气压计好像不支持,。f3豪华,感觉最理想,各种功能齐全,但是地面站要谷歌浏览器搭载,又是翻墙的,烦死了,可是地面站软件在网上应用你还是找不到,没发刷固件呀,哎!f4就不说了,经济行的可以玩差不多了。大神说说改怎么选择,我是蒙了

网友A:
LZ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如果英文好也就1个下午就全理解了
chrome 的app google已经开始淘汰了 所以F1 F3 F4 F7 的已经有exe的配置文件了 这几天才发布的
F1 官方已经开始不支持了
F3 硬件资源不够用了 已经开始砍功能了
F4 有串口反向问题 frsky的接收器不好用要自己重新引线
F7 最好 现在我都开始跳过F4 逐渐更换F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如果英文好也就1个下午就全理解了
chrome 的app google已经开始淘汰了 所以F1 F3 F4 ...

F7都出啦

网友:
早就有了
接下来期待把MCU换成MPU
在多轴解码4K视频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网友:
真没接触过,等着高手解答,学习了

网友:
潜水学习吧。我什么都不懂照玩 F 3

网友:
我爱模型论坛有个叫四裤全输的模友出的教程很好。

网友B:
现在主流还是F3吧,教程也多,CC3D基本快淘汰了,我有两块也是刷了BF当F3用,也是感觉F3调参不如CC3D好调,以前装一架飞机默认就能飞,F3就好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流还是F3吧,教程也多,CC3D基本快淘汰了,我有两块也是刷了BF当F3用,也是感觉F3调参不如CC3D好调, ...

谢谢老铁,本人感觉f3还可以,只能入手一试,好在价钱不多

网友:
f7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如果英文好也就1个下午就全理解了
chrome 的app google已经开始淘汰了 所以F1 F3 F4 ...

谢谢指导

楼主:
为什么刷BF后com口就不见了,要从新安装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