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调参

楼主(2017-12-13):
请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佬们,f3飞控用什么地面站调参数,地面站在哪里找?谢谢了

网友:
你搜下bf地面站

网友:
真没接触过,等着高手解答,学习了。

网友:
找不到合适的地面站,你就用飞鱼地面站吧!挺好用!

网友:
BF、CF和INAV都可以,你安装什么固件就用什么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