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7-12-13):
插上电以后一个电机明显带不起来速,拔下电后用手拨动桨发现那个异常的电机拨动速度明显比其他的三个快。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调倒一下再试

网友:
如果用手能感觉出阻尼感和其他的有区别的话,就只能换掉了。

网友:
用那几个正常的电机上的电调试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负载一直很高或者每次飞完之后这个电机都比较烫。
应该是磁钢退磁了。换个电调试试,要是电机仍然没劲那就只能换个新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负载一直很高或者每次飞完之后这个电机都比较烫。
应该是磁钢退磁了。换个电调试试,要是电机仍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和帮助。。电机使用完不烫,我感觉像您说的是磁钢褪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