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用mc6a遥控器可以吗

楼主(2017-12-13):
用mc6a遥控器自稳定高一键返航功能都能用吗?

网友A:
可以的,就是功能模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是功能模式少

6a遥控器可以设置几个要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6a遥控器可以设置几个要功能。

就是5通道的开关,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5通道的开关,2个

六通道用不上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通道用不上了呗

只能用开关的通道,6通道是旋钮不行

网友:
可以,但是最好要改装,淘宝搜apm模式切换器,然后再去贴吧四轴吧问问吧

网友:
你有买模式切换器的钱不如出掉手里的控换个二手天7。如果不是有要求很高的不飞直机的模友,天七完全能陪到你退魔。

网友(2018-03-27):
可以改成六通道

网友:
把6通旋钮做好刻度,转旋钮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网友(2018-04-27):
apm用mc6遥控可以使用,但是还是悠着点

网友(2019-01-20):
mc6会失控,我遇到4次了。用了2-3年左右

网友:
可以用,把六通道换一个三档开关,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一个三档开关和一个两档开关加一些可调电阻就可以实现6种模式了。

网友:
楼上正解,更简单的办法是,把电位器标注一下位置,调到不同的位置设定为不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