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

楼主(2017-12-13):
炸鸡了 然后电机有点不顺感觉磨着磨着的样子 怎么办

网友:
有可能电调问题

网友:
买买买。换换换。不用多想

网友:
轴炸弯了。

网友:
检查电机电调啊

网友:
用手转动如果有剐蹭感或是卡涩感就是电机轴摔弯了,只能换新的

网友:
很奇怪。。我的只有转到某个角度才会卡。。很好奇里面是怎么歪的

楼主:
我也很好奇  换别的牌子的可以吗?

网友:
一是轴弯了,一是礠钢松脱,你要是不会修就买个同型号的换了

网友:
穿越机就是这样的,炸炸炸,修修修,换换换

网友:
就三个原因,轴承坏了,轴弯了,进沙子了。。。
进沙子一般再飞几圈就自己好了。
剩下两个问题都好修。。。买个同型号的换上就行。
要是电机有点问题就换新的反正我是玩不起。。。

网友:
很奇怪,好帖子顶一顶!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