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 p m2.8飞控设置mc6a遥控器视频设置

楼主(2017-12-13):
谁有a. p m2.8飞控设置mc6a遥控器视频设置通道5通到六通道怎么设置?怎么用?是干什么用的?最好谁有视频,介绍。谢谢大神

网友A:
毫无疑问,有一个通道要我你来做飞行模式切换

网友A:
另外一个通道,可以用来控制自动调参或者手动调参,如果有云台,可以用来控制云台俯仰,也可用用来手动调参,6个通道对航拍机来说绝对不够,穿越机也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有一个通道要我你来做飞行模式切换

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我是新手一直在玩,固定翼嗯,刚开始接触四轴飞控脑袋里边就是空白东西买回来五六天了,一直整不明白。就是想学习哦!朋友都问我会玩四轴飞机吗所以我才玩的。就是想好好学学天天在那个优酷网上看,也没看到谁用?那个m c6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通道,可以用来控制自动调参或者手动调参,如果有云台,可以用来控制云台俯仰,也可用用来手动调参 ...

只要发上天。能定高。返航就行。先把飞机玩明白了飞控设置整明白。。。完事在航拍。。再买一个好一点的遥控。。飞机都玩不明白,你先研究那些没有用的。准备炸鸡哈哈。主要是地面站设置有一些不明白

网友:
什么不明白得直接百度基本都可以找到   但是你这个遥控是不是太简陋了  一个旋钮  左边那个是2档开关吗   怎么也3档吧

网友:
四个摇杆通道,一个模式通道,两段的话就两个模式,定点,返航。旋钮基本只能云台用。。通道太少了。。

楼主:
旋钮可以改成波段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钮可以改成波段开关吗

四轴吧里面一堆用mc6玩apm的

网友:
还换个遥控器比较好

网友:
用旋钮控制飞行模式。

网友:
泡泡教程那,有很多关于apm的设置

网友B:
我说真的,换个遥控行不。天地飞七通才多少钱?300多而已。你这个控也就只能飞飞扳机。不是说我看不起便宜的设备。起码一点,在APM里面,你这个控的所有通道中立点上下浮动可以有200之多。换个天7把,二手的更便宜,200不到。固定翼功能基本都有了。飞飞四轴那是小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真的,换个遥控行不。天地飞七通才多少钱?300多而已。你这个控也就只能飞飞扳机。不是说我看不起便宜 ...

天7有几个通道定稿一键返航都可以

网友:
7个通道。可以用一个通道加辅助开关设置成6段飞行模式选择,一个通道单独设置成返航(设置在飞行模式里的话一旦碰到紧急情况紧张容易弄错,设置成单独通道可以做到一键返航)。另外一个通道我是用来拍照的。也可以弄2个通道来设置成2轴舵机摄像头控制或者头追,头追需要改。

网友B:
现在入魔都是淘宝苏27扳机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入魔都是淘宝苏27扳机套装

我就先玩儿的,苏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