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求大神指点,多多帮忙

楼主(2017-12-13):
怎么360翻转,怎么调平衡

网友:
手动模式,或半自动模式。

网友:
              不知道怎么教

楼主:
我用的是乐迪AT9S!是按那个键吗

网友A:
你的是手动模式吧那要油门和摇杆同时进行配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手动模式吧那要油门和摇杆同时进行配合才行

那怎么调平衡,我是at9S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调平衡,我是at9S遥控器

什么鸡鸡

网友:
纯手动模式才能成功,瞬间大油,给满大升降舵或者大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鸡鸡

210轴距的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