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有没有玩极翼的

楼主(2017-12-13):
四轴无人机装的极翼的飞控,在调试的时候,油门拉到底,两个电机先停另两个电机后停是因为什么,飞的话偏的厉害,,

网友A:
没做IMU校准吧,这样的话飞控人为自己不是水平哦

网友:
飞机不平  这破上起飞或者降落就是这样   或者飞控没有水平

网友:
校油门行程了吗?

网友:
咨询极翼那边的技术吧

网友:
做水平校准,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IMU校准吧,这样的话飞控人为自己不是水平哦

IMU校准是什么

网友:
赶紧卖了吧。。。这飞控不靠谱。。。
如果楼主想留着的话。。。校准一下加速度计就行。

网友(2018-02-15):
先做油门行程校准  再做飞控6面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