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搜不到星是怎么地

楼主(2017-12-14):
是不是天气原因  今天一直在下雨gps搜不到星啊   我是双gps   前几天还是好的   pix灯是绿的  就是没有gps  飞行模式切换到定点模式 就变成蓝色闪耀 你们的gps在雨天能够搜到星吗    跟天气有关系吗

楼主:
奇怪了  屏幕显示没有gps0颗   飞行模式切换到定点模式   飞控还是绿灯   而且起飞还可以定点,  还停稳   这是为什么   没有正缺的打开双gps吗   我把第二个gps取下又变蓝色灯闪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在雨天试过

网友A:
定点漂不漂?固件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漂不漂?固件是什么版本?

定点布漂   屏幕显示没有卫星    osd也是更新了的

网友:
下雨天云层厚GPS就是很弱,更何况是室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点布漂   屏幕显示没有卫星    osd也是更新了的

你先装一个GPS试试,刷其它飞控固件版本,把那个带壳子的GPS拆开看看,是不是线松了。

网友:
你飞的时候osd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装一个GPS试试,刷其它飞控固件版本,把那个带壳子的GPS拆开看看,是不是线松了。

找到问题了   就是gps线松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