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搜不到星

楼主(2017-12-14):
Apm连接GPS怎么搜不到星啊

网友A:
罗盘重新校准一下。gps是在屋里面还是外面。天气不好也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重新校准一下。gps是在屋里面还是外面。天气不好也搜不到

在外面也搜不到,没有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重新校准一下。gps是在屋里面还是外面。天气不好也搜不到

没有罗盘,外面也搜不到

网友:
GPS拍张图看看,还有和APM的接线照片。

网友B:
一般的罗盘和GPS是集成一起的,室内搜不到星正常。罗盘应该没校准或线连接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罗盘和GPS是集成一起的,室内搜不到星正常。罗盘应该没校准或线连接的不对

我就买了个单独的GPS,加下QQ好友,这里不方便
1521066035

网友C:
apm现在都是自带罗盘,搜星放在窗台,室外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UFO?????

能读取GPS模块,就是搜不到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读取GPS模块,就是搜不到星

在电脑上读取卫星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脑上读取卫星正常吗

正常啊,有限制有限制有限制有针织有一对对佛国欧诺摩托迷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现在都是自带罗盘,搜星放在窗台,室外最好

miniapm没有内置罗盘。就是在室外搜的一样搜不到

网友E:
罗盘校准了嘛,去室外搜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盘校准了嘛,去室外搜星看看

没有罗盘就在室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罗盘就在室外

没有罗盘是啥情况?没有买外置罗盘就用内置的(最好还是买一个,内置的干扰不小)
没有内置罗盘的话买个外置的吧,不然没法解锁的
至于GPS,检查下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罗盘是啥情况?没有买外置罗盘就用内置的(最好还是买一个,内置的干扰不小)
没有内置罗盘的话买个 ...

罗盘有没装,先检查GPS啊

网友D:
他的蓝灯在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蓝灯在闪不

闪啊,一直闪,听别人说连接GPS上面的数字显示100我的没显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闪啊,一直闪,听别人说连接GPS上面的数字显示100我的没显示啊

连上了就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上了就不闪

问题是10分钟了都搜不到

网友D:
放它半小时吧  我第一次搜了15分钟电脑才显示出

网友D:
你看看这个只需21.5元搞定一个全新的6M GPS,舅服你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9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它半小时吧  我第一次搜了15分钟电脑才显示出

就是看了那个教程买的那个,来电脑能搜到apn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这个只需21.5元搞定一个全新的6M GPS,舅服你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 ...

别人说连接GPS这里面应该显示100.0
hdop: O.O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人说连接GPS这里面应该显示100.0
hdop: O.O

你没改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改频率

改了,47600

网友D:
是5开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5开头的吧

对的,57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