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我这还缺什么东西。

楼主(2017-12-14):
电池。螺旋桨都有

网友:
大师之路,缺15次炸鸡,

楼主:
什么东西不都得学吗?总有第一次

网友:
apm模式控制器

网友:
fpv  设备  包括图传 osd 屏幕  摄像头   然后就是炸鸡……

网友:
不知道您是通过什么给飞控供电的?电调吗?

楼主:
用主板上有根供电线

网友A:
缺炸鸡
少年找个空旷地方用自稳模式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计

没有多少钱一个

网友C:
你的供电线全是红线,不别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多少钱一个

二十五到四十五

网友:
标准的炸鸡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供电线全是红线,不别扭吗?

没黑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炸鸡
少年找个空旷地方用自稳模式飞吧!

哦谢谢有不明白的地方再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遥控

遥控是mc6a的

网友:
缺图传,数传,osd.云台,相机,电流计,超声波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有不明白的地方再问你。

问我是够呛了,小白一只

网友:
已经可以起飞了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