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4电机配多大桨

楼主(2017-12-14):
小胖子上面用的

网友:
kv900   4s1170

网友:
小胖子续航时间比较长这种建议把电机的负载降小点防止烧电机。而且小胖子空速比较快,会损失一部分推力,可以用螺距稍微大一点的桨,
2814kv900 9060或者1045桨,4s电池。

网友:
长航时的固定翼建议给电机的负载小一点。还要考虑飞机飞起来之后桨的推力会有一些损失。
2814kv900配9060或者1045比较合适

网友:
可能是9060好。我没没有小胖子,没验证过,只是群里面见过不少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