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理电池,怎么算充放电的电流?

楼主(2017-12-15):
给电池充电,不同的锂电池充电,怎么选择电压和电流呀?怎么计算充电电流?

网友:
电池上有标几C充电的,就按那个来,比较安全

比如2200MAH电池, 10C充电,就是2.2AX10=22A

对于没有标示充电C数的电池, 安全充电是1C, 即 2.2*1=2.2A

网友:
电池印上的 C 数,我只看成最大放电电流。
充电电流我只会用 0.5C ~ 1C ,有些电池标注可以接受更大充电电流,但我怕会影响寿命。
至於电压,一般无需担心,只要设定 S 数,充电器自会控制。1S 电池充满时约 4.2 ~ 4.3V ,如此类推。

网友:
一般用0.5-2c比较好,用电池容量*c数
比如5200mah的电池0.5c 是5200*0.5=2600mA=2.6A
电压的话是看几s 4.2*s
比如3s充电就是4.2*3=12.8v

网友:
电池上都标示有电池C数,如果是航模电池一般都是20C以上;遥控器是8C,穿越机是4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