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对频问题

楼主(2017-12-15):
如题futaba14sg和2008接收机对频,只有选择FAsstes-14ch这个模式有link选项,不过2008的接收机不支持这个模式,但是选择S-SFSS这个模式的话没有那个LINK这个选项怎么对频?各位老鸟有知道的吗

网友A:
R2008SB 2.4GHz只能用S-FHSS 制式对频 在14sg选s-fhss

网友:
直接选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008SB 2.4GHz只能用S-FHSS 制式对频 在14sg选s-fhss

选择s-fhss没有link那个选项怎么对频

网友:
选对制式, 开发射及接收 , 後按接收sw 约二秒 ,绿灯长亮便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