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C 1元 DIY ]让MINIMOSD多个功能——辅助通道及航行状态灯

楼主(2017-12-15):
大家好,我是Guc。今天带来[让Minimosd多一个功能]DIY的第三贴,添加的功能一个是辅助通道功能,一个是航行状态灯功能。辅助通道功能主要是有两个舵机输出,一个开关通道(用来控制开关);航行状态灯大家就都知道了,详细功能后面再说。
先来介绍辅助通道功能,这个功能是通过读取osd里的6,7,8通道数据,然后转输出。开来看下需要什么材料:
只有817光耦可能要买,我也是以前买过,这次试了试可以就用上了,其他型号的光耦应该也可以。光耦817是亿光光电耦合器的一种型号EL817,是一种把红外光发射器件和红外光接受器件以及信号处理电路等封装在同一管座内的器件。当输入电信号加到输入端发光器件LED上,LED发光,光接收器件接收光信号并转换成电信号,然后将电信号直接输出,或者将电信号放大处理成标准数字电平输出,这样就  光耦817实现了“电-光-电”的转换及传输,光是传输的媒介,因而输入端与输出端在电气上是绝缘的,也称为电隔离。
视频演示:
我使用了一个LED灯加个按动开关做模拟,当6通道的值大于等于1450时,光耦导通,LED亮。
看下添加的代码:
主要用的是serve这个库,使用很方便,从上面的代码大家应该知道怎么用了吧。
关于动手做这个部分很简单,看下接线图,图上的舵机输出也需要共地,大家不要忘了接这根地线。
固件会在最后和航行状态灯的固件打包提供下载。
接下来介绍航行状态灯,先看下需要什么?
主要通过达林顿2003来驱动,接线和2820是一样的,可以借鉴这张图接线。
接线图如下:
以前也做过航行灯,很早了,有兴趣也可以看看。
看看代码:主要使用了Blinkwithoutdelay。因为使用delay会使osd变的很慢。

本次通过读取gps定位信息,当未定位时两路LED灯会闪烁,当2D定位时一路闪烁一路长亮,3D定位两路长亮,

楼主:
发帖有点问题,有空用手机再发一下吧。

网友A:
技术贴要顶,谢谢分享。固件需要修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要顶,谢谢分享。固件需要修改不

帖子出问题了,固件都没上传,预计要到30号才能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