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和云台取电问题

楼主(2017-12-15):
各位大神,小弟又来问问题了,嘿嘿。我用的6s电池,图传是锐鹰1w的,想接一个bec模块接到动了电池,但是这样电流不会太大吗?还有云台也是,求解,谢谢了

网友A:
电流只与负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只与负载有关

哦,突然顿悟了,这么多年白学了,哈哈,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只与负载有关

对了,我如果都并联到一起会不会电流太大烧了呀?

网友B:
其实淘宝上面的稳压模块挺不错的,电流大还便宜,体积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淘宝上面的稳压模块挺不错的,电流大还便宜,体积也很小

嗯嗯,看了一个两路的,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看了一个两路的,多谢

功率/电压算下电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图传应该可以直接接动力电吧。一般都是2~6s输入的。
给云台供电的话有个输出2a的降压模块就够用了。
不建议云台和图传共用一个bec,云台电流变化比较大,可能会导致图传工作的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应该可以直接接动力电吧。一般都是2~6s输入的。
给云台供电的话有个输出2a的降压模块就够用了。
不建议 ...

那我买两个bec然后并联到动力电池就行是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买两个bec然后并联到动力电池就行是吧?谢谢

图传直接接动力电就可以,你为什么非要再加个bec呢?降低效率玩?
云台买个bec接到动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买两个bec然后并联到动力电池就行是吧?谢谢

图传直接接动力电就可以,你为什么非要加个bec呢?降低可靠性?
只有云台需要通过bec连到动力电。图传直接连就行。

记得给个最佳答案。。。

网友:
图传直接接动力电就可以,你为什么非要加个bec呢?降低可靠性?
只有云台需要通过bec连到动力电。图传直接连就行。

记得给个最佳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直接接动力电就可以,你为什么非要加个bec呢?降低可靠性?
只有云台需要通过bec连到动力电。图传直接 ...

哦,对,图传电压范围大,可以直接接过去,多谢了

网友:
学习学习吧。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