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

楼主(2017-12-15):
老铁们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罗盘没有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没有校准吧?

没有罗盘

网友A:
没接还是没买?建议买一个,内置的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还是没买?建议买一个,内置的干扰太大

我现在先解决GPS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先解决GPS问题啊

在室内么?室内很难搜到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室内么?室内很难搜到星的

看GPS软件,搜到这么多星了,apm上面就是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GPS软件,搜到这么多星了,apm上面就是没有

啥软件啊?搜星室内搜不到的,手机什么可以收到GPS,至于为啥我也不知道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软件啊?搜星室内搜不到的,手机什么可以收到GPS,至于为啥我也不知道w

u什么软件,波特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u什么软件,波特率问题?

不晓得了,反正室内基本是不用想搜到星的,建议明天到外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了,反正室内基本是不用想搜到星的,建议明天到外面试试

波特率,有问题也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有问题也不行吧?

我百度看波特率说多少的都有啊,你问下卖GPS的

网友:
室内基本收不到星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百度看波特率说多少的都有啊,你问下卖GPS的

不知道什么鬼反正就是搜不到

网友B:
就跟卫星电视的锅一样,有障埃挡阻就收不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跟卫星电视的锅一样,有障埃挡阻就收不到信号

不应该吧

网友A:
反正室内基本是收不到的,你白天出去试试,不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室内基本是收不到的,你白天出去试试,不行再说

嗯,明天去外面试试

网友:
直射型电波就是这样,信号源与接收天线之间不能有障挨物阻挡,所以在室内基本收不到星的

网友C:
第一个图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是什么

一个测试GPS的软件

网友D:
u-center 里面按f9吧数据改成ublox ,波特率改成38400(好像是这个反正是三万多)在吧rat改为5hz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center 里面按f9吧数据改成ublox ,波特率改成38400(好像是这个反正是三万多)在吧rat改为5hz就行了

老哥加个QQ好友,1521066035

网友:
老哥又看见你了

网友E:
设有罗盘 还能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有罗盘 还能定位吗?

GPS退了,此帖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