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失控保护的那些事,请老师们多多赐教!

楼主(2017-12-16):
本人用的是F450,APM2.8,GPSM8N,富斯i6的控和接受受机,通过遥控器和MP地面站的设置,当遥控器油门通道PWM值低于地面站PWM值975的时候启动失控保护,选择的是返航。后来经过多次飞行关控实验都能顺利返航并降落。
现在我不明白的问题是,既然关控能触发失控保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模友飞丢。会不会存在超距或干扰造成的失控和我们关控不是一回事的情况?什么情况下会造成失控保护触发不了?
想到模友们提控回家的情景心里就滴血啊。请前辈们奉献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吧!这是100%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听说艺高德高人长寿

网友:
这个说原理都是大道理,最重要看运气说真的

网友:
回家的时候 撞树 山 电线杆 建筑物
还有的人遥控器失控保护就没有设置
大多数人连飞控失控保护都不设置 甚至不知道有这功能

网友: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吧。

网友:
我觉得一般都是没设置吧,或者设置以后没有实际测试过。我就是绑着绳子测试机机的

楼主:
其实除了油门PWM值触发保护以外,还有低电保护,假如有数传或图传的话地面站连不上也可以触发,建议将这两项停用。更操蛋的是在全部参数表里还有GPS和罗盘失去信号会直接触发降落……应该修改为定高(这个功能只有降落或定高)

楼主:
排除硬件的问题,在功能上还有什么有可能飞丢?

网友(2018-07-23):
详细讲讲富斯i6怎样设置失控保护,我用的设备和你的全一样,但我设置完,关控时,地面站显示油门已经降到975以下,但模式还是原来的自稳,并没有转为rtl(有gps情况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如果你能讲讲,也是100%积德行善!!

网友:
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