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DIY 控的问题。请进

楼主(2017-12-16):
就想问下
佩恩控和萝莉控的距离能有多远呢?能有1公里吗?
买的那些成品控。都太大个了。想做个小的
但是又担心遥控距离太短。。
请赐教。谢谢、

再问。这两控跟ER9X。怎么选呢?

网友:
跟遥控器与接收机买的2.4g模块儿有关,好点的上2公里都没问题的

网友:
距离不是问题

网友:
看你选的射频模块、天线、驱动软件和供电质量。1000应该是轻轻松松,做好了3000米也压力不大。

网友A:
这些都是控,除了萝莉,另外两个是没有集成高频头的,萝莉集成高频头的同时,也支持PPM输出外接高频头。
所以这些控和遥控距离是无关的,我建议你了解一下功能,看自己需要哪个,然后制作。

最后,需要长距离的话,整个好点的高频头,萝莉集成的话,可以整个好点的无线模块,然后距离就有保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控,除了萝莉,另外两个是没有集成高频头的,萝莉集成高频头的同时,也支持PPM输出外接高频头。
所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