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ixhawk 自穩模式炸雞了。。。

楼主(2017-12-16):
飛控:Pixhawk 3.5.4固件
電調電機:大疆e800 620s電調
機架:tarot 650 sport
電池:Multistar 6600mah
搖控:樂迪at10 ii

前2天第一次試飛,用自穩模式起飛,感覺油門很難控制,輕輕加上油門就飛上去,減一點點油門就掉下來撞地上,上下跳動。

後來有調過油門曲線,程況有改善一點,但還是不能比較穩定的操縱上升下降,為什麼別人的自穩可以這麽好,需要怎麼處理呀    各位大佬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幫幫小弟,感謝感謝

楼主:
補充一下,接收機用sbus接飛控的。謝謝

网友A:
刷3.2.1吧,新固件不稳定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建议定高模式飞,油门控制柔和点,50以上上升,50左右定高,50以下下降。
pix的自稳不好飞,调一下RCFE ...

所以是直接用定高來起飛嗎?如果用定高模式的話,油門曲線是不是要改來?

the rcfeel you mentioned is only response to the roll and pitch control, I don't think this parameter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ottle control.

楼主:
如果我真的好想飛好自穩模式,油門控制怎麼才能把靈敏度降低呢?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不用改曲线,定高,loit,玩熟悉了再玩自稳会比较顺利。

好的謝謝你
我去爬爬文,看看定高定點模式的如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你
我去爬爬文,看看定高定點模式的如何用

动力过剩, 推一点油便升高 , 收油炸机很正常的  你还没正确调整悬停油门 若的祸, 到总参数把悬停油门设低点, 便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过剩, 推一点油便升高 , 收油炸机很正常的你还没正确调整悬停油门 若的祸, 到总参数把悬停油 ...

可是我也有用過6s 10000mah的電池,起飛重量3.4kg,也是有這個情況。

你說的懸停油門是下面這個嗎?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02c071e0102vzia.html

网友D:
很久没玩pix了定高模式好像不能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也有用過6s 10000mah的電池,起飛重量3.4kg,也是有這個情況。

你說的懸停油門是下面這個嗎?

没错是这个

网友E:
损失惨重    想问下楼主双gps怎么接的线  是不是第二个gps的rx和tx要交换   别的地面站怎么设置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没玩pix了定高模式好像不能降落

喔喔喔,好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也有用過6s 10000mah的電池,起飛重量3.4kg,也是有這個情況。

你說的懸停油門是下面這個嗎?

这个功能的计算方法已经改了
pix 现在有一个参数应该是默认打开自己学习油门多少悬停的功能
计算方法已经改变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parameters.html
MOT_THST_HOVER: Thrust Hover Value
MOT_HOVER_LEARN: Hover Value Learning

我觉得这是电调的问题 但是需要你完整的log 才知道怎么回事
新手要用stabilize 模式 别用什么poshold 或者loit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损失惨重    想问下楼主双gps怎么接的线  是不是第二个gps的rx和tx要交换   别的地面站怎么设置   求教

我是看下面這個網頁,我是用mission planner的,其他不會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gps-blending.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也有用過6s 10000mah的電池,起飛重量3.4kg,也是有這個情況。

你說的懸停油門是下面這個嗎?

这个应该已经改掉了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parameters.html
MOT_THST_HOVER: Thrust Hover Value
MOT_HOVER_LEARN: Hover Value Learning

怀疑是电调的问题 要看日志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下面這個網頁,我是用mission planner的,其他不會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gps ...

谢谢分享

网友:
炸的够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3.2.1吧,新固件不稳定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