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minimosd刷固件出现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16):
用arduino开发板烧写的booltoader

网友:
usb isp 是刷boot的 , 刷osd固件用的是usb ttl

网友:
用usb转TTL刷写板

网友:
usb isp 也可以刷固件 用xloader试试看

网友A:
用错软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错软件了吧?

用的arduino软件烧写的booltoader,用cp2102写固件就写不进去求助泡泡老师minimosd刷固件出现这个怎么回事? 固件,叮咚mini2刷固件,arduino,怎么回事 作者:Harden 3277 ,是不是booltoader没烧好?提示烧写引导程序成功了

楼主:
用的arduino软件烧写的booltoader,用cp2102写固件就写不进去求助泡泡老师minimosd刷固件出现这个怎么回事? 固件,叮咚mini2刷固件,arduino,怎么回事 作者:Harden 5461 ,是不是booltoader没烧好?提示烧写引导程序成功了求助泡泡老师minimosd刷固件出现这个怎么回事? 固件,叮咚mini2刷固件,arduino,怎么回事 作者:Harden 2728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arduino软件烧写的booltoader,用cp2102写固件就写不进去,是不是booltoader没烧好?提示烧写引导程 ...

1、检查熔丝位是否为 FF DA FD;
2、DTR线接了没;
3、328P的RX TX接口烧了,换新

网友(2018-09-18):
usbasp 要安装驱动 百度有 或者zading打包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