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PN无刷电调

楼主(2017-12-16):
今天制作萝丽PN无刷电调,用光驱无刷电机正常。用老影碟机的主轴无刷电机,启动困难用手辐助启动后,运转正常。在快速加转中NMOS管烧了一个。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mos管换电流大一倍的带散热片的,试试

网友:
试一下全N的看看。

网友A:
一个是换电流大一点的mos,另一个是楼主优化一下线路吧。。。
还可以再提高点mos管g级的电压
mos的导通电阻和g级电压也有关系。g级电压越高,形成的导电沟道越厚,内阻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换电流大一点的mos,另一个是楼主优化一下线路吧。。。
还可以再提高点mos管g级的电压
mos的导通电阻 ...

谢谢。我在换大NMOS管试试?

网友:
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个大点的nmos

网友B:
是那个30A,40A的吗

楼主(2018-01-21):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30A,40A的吗

不是。3A。

网友:
3A能干什么。。。。做风扇吗

网友(2018-06-01):
进来学习一下,最近打算做点什么

网友(2019-10-28):
这个是个什么电器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