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起飞油门有规定吗?

楼主(2017-12-16):
买个穿越套机,起飞油门在百分之65左右,也就是说油门推在百分之65左右才起飞!不知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B:
我250 大概25油门能起飞

网友:
35-30 就已经像火箭一样了 65没法飞

网友:
重量肯定太重

网友C:
报一下你的配置和重量

网友:
600g  30油门左右起飞的路过

网友:
我觉得30-50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一下你的配置和重量

华科尔r110,145g!配套的D10控,百分之60油门时,桨才开始转,65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250 大概25油门能起飞

我这控是不是设置的百分之50以上才起动,就象航拍机油门遥杆中置一样!!!!请问油门设置是在控上还是要用c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控是不是设置的百分之50以上才起动,就象航拍机油门遥杆中置一样!!!!请问油门设置是在控上还是要 ...

多少油门起飞,看你飞机动力

网友D:
军士长同志,首选,你要明白华科尔的别名是华坑。大大的一个华丽的坑。别的也不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军士长同志,首选,你要明白华科尔的别名是华坑。大大的一个华丽的坑。别的也不谈了

“华科尔没朋友”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E:
又是一个可怜的ESC没有校准的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一个可怜的ESC没有校准的孩子。。。。。。。。。

能说说怎么样效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一个可怜的ESC没有校准的孩子。。。。。。。。。

ESC具体是什么啊?具体怎么效准?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