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电调问题

楼主(2017-12-16):
用blhelisuite连接飞控后,点击check发现只有三个电调信息,四号电调没有信息,但是在motor页面加油门电机转动又没有什么问题,哪位碰到过!电调是好盈乐天30a支持dshot150到600

网友A:
把找不到的信号线重焊,gnd也接上

网友B:
把三号和四号电机的信号线换一下,是不是你把飞控选成了三轴模式。。。在三轴模式下blheli只能识别到三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三号和四号电机的信号线换一下,是不是你把飞控选成了三轴模式。。。在三轴模式下blheli只能识别到三个电 ...

电调质量问题,说是支持dshot600,其实芯片对数字协议支持不好,换成oneshot125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找不到的信号线重焊,gnd也接上

信号线没有问题,因为遥控油门可以控制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