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造成莫名其妙飞丢的原因之一

楼主(2017-12-17):
罗盘是无人机最容易受到干扰的电子元件之一。当飞机在接近桥梁、高压线路或者信号塔的时候,金属或者电线的磁场就会对磁罗盘产生一定的干扰,所以在飞行时应尽量远离这些地方。
如果磁罗盘受到干扰,就会给飞控提供错误的数据,当这个数据与飞控计算出的方向差错超过一定级别,就会造成导航算法补偿过量,造成飞机突然自己向一个方向飞去(头也不回的飞走了)。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不要慌,不要乱按飞机上的按钮,此时因为导航的错误自动返航是回不来的,除非远离干扰源GPS和罗盘能恢复正常。只要飞得不是太远还有救。沉着冷静的打开姿态模式,开启无头模式,将飞机手动拉回来。(能不能成功就看运气了)

楼主:
飞丢的原因之一

罗盘是无人机最容易受到干扰的电子元件之一。当飞机在接近桥梁、高压线路或者信号塔的时候,金属或者电线的磁场就会对磁罗盘产生一定的干扰,所以在飞行时应尽量远离这些地方。
如果磁罗盘受到干扰,就会给飞控提供错误的数据,当这个数据与飞控计算出的方向差错超过一定级别,就会造成导航算法补偿过量,造成飞机突然自己向一个方向飞去(头也不回的飞走了)。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不要慌,不要乱按飞机上的按钮,此时因为导航的错误自动返航是回不来的,除非远离干扰源GPS和罗盘能恢复正常。只要飞得不是太远还有救。沉着冷静的打开姿态模式,开启无头模式,将飞机手动拉回来。(能不能成功就看运气了)

楼主:
发重了,网站卡了。怎样取消?

网友:
好东西,我就遇到过失控然后切手动救机

网友:
无头模式是基于罗盘,既然说的是罗盘被干扰了,打无头模式还能飞回来?

网友:
基本不用指南针做导航
就只用在OSD看方向

网友:
新手值得学习   很多时候需要冷静 才能做出正确的方法来救机

网友:
切姿态飞回来过

网友A:
比如apm的定高,或者自稳,这些模式可以救得回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apm的定高,或者自稳,这些模式可以救得回来吗

这些模式可以救得回来

网友:
我也想问5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