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塞斯纳右拉问题

楼主(2017-12-17):
新装塞斯纳,右拉比较大,目测大于五度以上,请问这样可以嘛?右拉大点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右拉2度就够了,太大会偏得好厉害,副翼都微调不回来,就不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拉2度就够了,太大会偏得好厉害,副翼都微调不回来,就不好飞了

好。我再弄一下

网友B:
不怕大,就怕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大,就怕小。。。

这话听的我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