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求助,F3 EVO飞控电脑不认端口

楼主(2017-12-18):
新买的F3 EVO飞控,飞控肯定没坏,因为买了3个。现在就是插上飞控,电脑上没有端口显示。地面站的3个驱动都下载安装了,但是就没有端口数,显示出来。用驱动精灵装了也不好使。驱动精灵驱动安装失败。泡泡老师那个4个文件的下载了,有错误,而且里面只有一个XP的驱动。我是win7 64的。无奈了,

网友:
Zadig最好用DFU模式吧。。。

网友:
不用DFU.用了DFU就刷不了CF BF 固件的!你是驱动装错了,我的也是昨晚折腾好了才明白,所用驱动不能按照常规的照抄照搬,我的就是看了泡泡的在安装bootloader的时候总是安装失败但后来换了个驱动就完美解决了!这是因系统而异的哦

楼主:
你换的什么驱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换的什么驱动呢

去看泡泡老师的视屏,下载直流电机驱动,STM32VCP这个驱动应该会正确显示COM口,刷机又是另外一个驱动BOOTLOADER,如果用泡泡的驱动装不上就用你的ZADING软件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泡泡老师的视屏,下载直流电机驱动,STM32VCP这个驱动应该会正确显示COM口,刷机又是另外一个驱动BOO ...

谢谢,我先去找个win10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去找个win10 试试

网友:
真不明白飛控要這麼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