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科Hakrc F4飞控装一台有点意思的机子

楼主(2017-12-18):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外国有人把模拟器里面的一个机型做出来了,当然他连碳纤维底板都是自己刻的,我没条件自己加工碳纤维板,就用了经典的qav-x来改造

这个机子有啥特别?就是上置电池,而且电池是倾斜的,这样的好处是,飞机向前飞的时候,电池大致是水平的,感觉上转弯横滚会更加顺畅灵活,实际上是不是嘛,就需要做出来试试看了
由于这样结构的外壳对机子设备安装空间压缩的比较厉害,所以基本上否定了飞塔的方案,只能用分体电调加上集成分电板的一体飞控。

之前装过一台3寸的小机,用的是hakrc的小飞塔,用的mos非常良心,当时印象就很好,正好这次装机遇上海科的大机用集成F4上市了,就买了一个来试试。

先看看飞控,一个塑料盒子包装,盒子以后可以用来装零件

打开盒子可以看到配好了xt60插线,一堆硅胶线的连接线,还有尼龙螺丝柱子等

凑近点看看飞控,正面非常简洁,F4的cpu,MPU6000,还有四角上的电调焊盘

背面内容就丰富了,可以看到osd芯片,用于黑盒子的tf卡座,电流计,5v的bec,各种输入输出插座
这个飞控是用Omnibus F4SD固件的,这个好处是通用性强,我手头好几台机子虽然飞控牌子也好几种,但是都是用omnibus的固件,这样刷机就方便多了。还有就是提醒一下新入门的朋友,买集成osd的飞控的时候,一定要选能在bf地面站里面调整osd参数的,切记切记。

还有一点比较少人关注的,就是这个飞控是有气压计的,对于想刷iNav玩的朋友来说,是个卖点,当然了,对于穿越机来说就没什么用。

废话说完,开始装机:

焊电调和电源线,这次用了最便宜的30A 32位电调

由于飞控没有附带任何减震措施,所以我自己打印了个tpu的安装座,做飞控的整体减震,希望海科后续能够考虑好减震,比如配好橡胶减震柱,或者安装孔加大,配减震球

电机焊上,由于时间关系,其它配件三下五除二就装好了

下面这幅图展示平飞的时候的样子,电池大概是水平的

由于这个底板中心部分 不够长,暂时的外壳设计是没办法挂狗的

紫色的尾灯是可编程的led灯带,上锁是紫色,方便炸鸡之后找机,解锁是水蓝色

由于最近天气很冷,飞的比较少,初步感觉是,这样的结构是既有上置电池的稳,又不失灵活,更多感受后续再更新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减震?
飞控那么轻,上面焊接各种电线,tpu的硬度弹性那么高。
呵呵

网友:
这个不错,比塔式还要紧凑,而且布线也方便多了,简直是强迫症福音

网友B:
楼主在飞控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个,这个一体化的真心大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减震?
飞控那么轻,上面焊接各种电线,tpu的硬度弹性那么高。
呵呵

飞控加减震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高敏感陀螺仪,比如20602,炸机导致电机有轻微噪音都会进入飞控。部分飞控直接将陀螺仪分出来放入硅胶里,比如OMNIBUS F4 Corner Pro V4,kakute f4。我用的matek f4 aio全部加减震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减震?
飞控那么轻,上面焊接各种电线,tpu的硬度弹性那么高。
呵呵

毕竟不便宜,这东西炸一下指不定摔坏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飞控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个,这个一体化的真心大爱

淘宝啥都能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减震?
飞控那么轻,上面焊接各种电线,tpu的硬度弹性那么高。
呵呵

呵呵别人之前麻烦自己做好功课,这样的态度,我也懒得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别人之前麻烦自己做好功课,这样的态度,我也懒得解释

新菜,您多包涵

网友:
不错的装机体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