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ER WING 开箱 装机贴 安装 F4飞...

楼主(2017-12-18):
这是我拿到的第二台THEER WING飞翼了,之前飞的那台炸烂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台机最高飞行速度我飞到了247k/h 这款机整机采用epp发泡成型,翼展为860mm,机翼采用高速薄翼型设计,并有两条碳纤维棒加强机翼硬度 舵面采用一根碳纤维杆与碳纤维加强片结合保证高速飞行时的灵活与稳定性,
话不多说开箱走起

包装盒是亚光黑的 盒子非常硬。也挺重的
我买的这台是kit的不包含舵机电机电调,厂家标配的pnp套装采用银燕舵机,致盈电机 DLARC的电调,
因为我本身玩穿越机,淘汰的设备有很多就没选择pnp套装。

THEER WING 标配有两套翼尖小翼可以自由选择 木片的这款是专门飞高速时用的。
kit的全部配件,预装完整度非常高,只有翼尖小翼需要用胶水粘一下

说明书 背面有PDB分电板说明书

——————————————————————————————————--------
分割线开始安装
首先是安装机身部分的电子设备,先把尼龙柱用171胶水粘接起来,这个孔位是30.5*30.5mm的适配市面上绝大部分穿越机飞控。本身也是要安装飞机自带的具有电压检测功能与RGB LED灯设置的分电板

这个飞控是我在上一台THEER WING上拆下来的使用的是F4 飞控自带OSD.供电用的是theer自带的分电板,电压报警BB响被我拆掉了因为太高飞控碟不上去,所有线都已经接好了所以安装速度非常快。
安装图传 gps 与 舵机 图传我用的FOXEER tm25
值得注意的是机翼前端安装有吸塑片保护机翼前缘

DALRC M8N GPS

安装完毕各单位对接
安装完成 贴上贴纸颜值爆表
再来个画龙点睛

网友:
漂亮的就是贵了

网友:
漂亮啊,最近飞翼特火爆

网友:
固定翼没玩过,等有时间了也折腾一下

网友A:
翼型太薄,效率不高,全靠飚速度,没有ar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型太薄,效率不高,全靠飚速度,没有ar好飞,

用3000mah电池飞了40分钟

网友:
pnp自带GPS可以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翼型太薄,效率不高,全靠飚速度,没有ar好飞,

c1的机翼也很薄,但是也能飞很久

网友:
挺好看的

网友(2018-02-16):
引用 楼主:
用3000mah电池飞了40分钟

你什么配置能飞40分钟

网友B:
飞机的翼尖可以快拆吗?是用螺丝固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翼尖可以快拆吗?是用螺丝固定吗?

不可以,粘死的

网友C(2018-10-02):
我也刚飞了这款机,刚开始重心不对,扔出去各种炸,后来改了重心,挺好飞的,因为有飞过多年各种涵道,3d桨机的经验,飞这个飞翼手接降落很容易,飞的时候毫无压力。我用的银燕rs2306,花牌4s 90c,好赢40a,5040两叶桨,感觉速度并不快(相对的),比我的70涵道和爆改su27都慢。很好奇你是怎么飞出247的?求具体配置,以及速度测试方法?

网友(2019-01-27):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飞了这款机,刚开始重心不对,扔出去各种炸,后来改了重心,挺好飞的,因为有飞过多年各种涵道,3d桨 ...

按厂家标定的重心可以么